主板奇怪故障

楼主(2010-08-10):
某网吧有一批ONDA N73V 小主板机器,不时有点不亮的主板送来维修。诊断卡不跑码,供电时钟复位PG一切正常,上775带灯假负载后总有某个灯或几个灯不亮,像是CPU座虚焊的样子,用万用表红笔或黑笔点触那假负载上不亮的灯两端,灯就能亮,灯亮后上CPU,主板能正常工作。只要假负载上有一个灯不亮,主板就不跑码不工作。用这种方法百试不爽,不过就是通过这种方法修复后的主板,也许用不了多长时间,又可能要送回来用带灯假负载这样搞一次才行。 脑壳想破也想不通这究竟是哪个筋不对,求高人指点。

网友:
这种情况楼主最好更换CPU座

网友:
我认为桥空焊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直接加焊

网友:
座子不行了。775的通病。

网友:
不是一块两块主板,说空焊座有问题,我认为机率不大。

网友:
先加焊座子,不行就换座子吧。

网友:
量一下不亮的那根信号线的值跟正常地比较一下,看有什么差异没有?有可能有线路腐蚀的会有这种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刀片刮一下座了上面的针脚  针氧化了也会这样  不一定是虚焊  如果刮了还不好那么就可能是座子空焊或桥空焊。

网友:
座子不是BGA的,要说空焊应该没这么容易,况且出这种问题的板子不在少数,要说桥空焊的话,我只要把假负载上的灯弄亮,主板就能工作了,不用管桥也能正常工作。
不亮的那个灯的对地阻值跟别的有区别,但是灯一亮,阻值就是一样了,

网友:
大家说换座真轻松,如果加焊搞不定的话,唉,直接拉走吊针了。

网友:
加焊桥应该可以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