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达845D主板不能正常关机。必须要拔电源线。不然就要重新启动。

楼主(2010-08-10):
美达845D主板不能正常关机。必须要拔电源线。不然就要重新启动。

网友:
你说必须要拔电源?那你是在机箱里的还是裸板? 那你就换电源不要放在机箱里面,困难机箱哪个部分有点问题。反正就是裸板试试先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下用的是什么I/O。。。 要是不想查可以先换个I/O

网友:
回复 网友B:

    已换了电源试的。是拔220V的电源线。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看那个地方。我是新手。谢谢。

网友:
我说不要装在机箱里面试,把板子放在外面机箱上的线也会导致老重启,懂意思了吗     在不行就做个系统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下是华邦的还是联阳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系统已做了的。没有放机箱里。裸机试的。

网友:
是ITE
IT8702F-A。

网友:
开机正常就换一下io芯片。

网友:
把76脚撬起来,短接开关排针5秒以上,看能不能正常关机。能就换IO。不行就干南桥吧。

网友:
CMOS设置没有问题的话,查开机电路,可以试换IO和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插上电源自动开机不能关机的话  那么先测开关针电压正常不正常  不正常查上拉电阻
正常跑绿线与什么东西相连换掉

网友:
8702好像不参与开机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76脚的作用是?

网友:
呵呵,把COMS里电源管理里面的所有唤醒项全都关掉就OK了

网友:
只要能够短接开关脚能关机的话,应该问题不是很大,

网友:
BIOS里电源管理项中by....改一下, 保存试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E:

    它是当IO发给南桥的信号正常后。南桥就会反馈给IO一个信号,把76脚电压拉上来。如果IO损坏电压也会升不起来的。南桥也会。所以把76脚撬起来就可以排除是谁的问题了。

网友:
先换IO,不行就要换南桥了!!!intel的板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