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10开机不显,电流1.5A左右

楼主(2010-08-10):
这台本子是PM965集显的板子,有时能开机,电流在1.1A左右就可以点亮了些时能完全正常使用,进系统什么的都没事,但一关机,再开就不亮了,不亮时开机电流就在1.5A左右,此时CPU附近的 供电电感只有0.5V左右,CPU热的利害,做过北桥,加焊过CPU座,还是老板子
cpu

网友:
有虚焊的BGA,

网友:
楼上先说谢谢答复。再说就是你说了和没说没什么区别。我也知道应当是哪部份焊接不良,可不知道查哪?

网友:
电感电压只有0.5的貌似不正常啊 vcore和vccp电压都不是如此 查下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