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星740N液晶显示器高压板电路图(IC是BIT3195G)

楼主(2010-08-10):
哪位朋友有三星740N液晶显示器高压板电路图(IC是BIT3195G)献上一份,先谢谢了@

网友:
找什么电路图..换一个通用高压板就可以了.

网友:
机器什么问题?图好模糊看不清楚的找个BIT3195G的PDF看看、

网友:
在网上没搜到 BIT3195G的PDF资料,有该IC脚位功能解释或该IC的电路图。本人用的三星740N液晶显示器坏了,高压板IC不工作了,供电正常,本人想自修,不想用通用高压板代换 ,虽困难些,有信心 修好。是否有代换IC,望技术服务小组给与帮助,谢谢!

网友:
耐心等待,必有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