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泰克SL-k8av2-R1L主板无CPU电压

楼主(2010-08-10):
硕泰克SL-k8av2-R1L主板能开机不能点亮,测试卡无法复习,测量无CPU供电电压,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网友:
换个CPU试试  再不就看看电源IC

网友:
看看VTT 电源正常不。它不正常的话cpu是不会有电压的。

网友:
内存、显卡、VTT供电正常不?MOS管有没击穿、正常的话就查主电源IC的工作条件、正常没输出电压就换主电源IC。

网友:
按时序把CPU供电之前的供电先确认好再修CPU供电,CPU供电的三个条件VID组合、供电、EN信号满足就换个电源管理芯片 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无CPU查别的供电有没有正常
别的供电正常查CPU电压产生工作条件
VDDA 2.5   电源管理芯片的VID  EN信号有没有  芯片主供电有没有

网友:
这个主板是内存有个脚烧了,换了AO4609和那个供电MOS管,内存电压还是只有2V多一点不够2.5V,CPU电压还是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