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H-GJ17L3改高压板方法

楼主(2010-08-10):
联想LXH-GJ17L3改高压板烧湖,想换个高压条。不知道怎么改?原装的高压板上有个12V接口,外接12V适配器,从高压板输入,然后传给驱动板,测得传给驱动板的数据线有六根,测得电压(从左到右)分别为0V   5V  0V  12V  3.88V   0.05V       ,正常的供电是驱动板传给高压条,这回不太懂,请问怎么个改法,还有它的12V外接电源输入口接在哪里?请指教?

网友:
没人回答吗

网友:
把高压板上的件都拆喽,从电源输出那接一个12V,一个地线。还有驱动板的开启。

网友:
拆高压板上什么?不太清楚?

网友:
把高压部分拆掉就行了,

网友:
把去高压部分的保险拆掉,通用高压条的12V和地对应你标出来的12V和地,再测5V和3.3V哪根线在按开关的时候电压有高低高跳变,就把高压条ON/OFF接哪根,亮度可以不接

网友:
现在有些同行的要求现场维修,是不是跟你一样,先看着,然后偷偷的学,

网友:
个人觉得这型号的还是容易修的,最大的故障无非是线圈坏了换了就没事了,修复比换高压条还是可靠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