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客入侵Windows XP系统七大手法

楼主(2010-08-10):
本文讲述了黑客入侵Windows XP操作系统常用的七种方法,如果大家遇到类似那可要注意了……

  第一招:屏幕保护

  在Windows中启用了屏幕保护之后,只要我们离开计算机(或者不操作计算机)的时间达到预设的时间,系统就会自动启动屏幕保护程序,而当用户移动鼠标或敲击键盘想返回正常工作状态时,系统就会打开一个密码确认框,只有输入正确的密码之后才能返回系统,不知道密码的用户将无法进入工作状态,从而保护了数据的安全。

  提示:部分设计不完善的屏幕保护程序没有屏蔽系统的“Ctrl+Alt+Del”的组合键,因此需要设置完成之后测试一下程序是否存在这个重大Bug。

  不过,屏幕保护最快只能在用户离开1分钟之后自动启动,难道我们必须坐在计算机旁等待N分钟看到屏幕保护激活之后才能再离开吗?其实我们只要打开 Windows安装目录里面的system子目录,然后找到相应的屏幕保护程序(扩姑?荢CR),按住鼠标右键将它们拖曳到桌面上,选择弹出菜单中的“在当前位置创建快捷方式”命令,在桌面上为这些屏幕保护程序建立一个快捷方式。

  此后,我们在离开计算机时双击这个快捷方式即可快速启动屏幕保护。

  第二招:巧妙隐藏硬盘

  在“按Web页”查看方式下,进入Windows目录时都会弹出一句警告信息,告诉你这是系统文件夹如果“修改该文件夹的内容可能导致程序运行不正常,要查看该文件夹的内容,请单击显示文件”,这时单击“显示文件”就可以进入该目录了。

  原因是在Windows根目录下有desktop.ini和folder.htt两个文件作祟。将这两个文件拷贝到某个驱动器的根目录下(由于这两个文件是隐藏文件,之前必须在文件夹选项中单击“查看”标签,选择“显示所有文件”,这样就可以看见这两个文件了)。再按“F5”键刷新一下,看看发生了什么,是不是和进入Windows目录时一样。

  接下来我们用“记事本”打开folder.htt,这是用HTML语言编写的一个文件,发挥你的想像力尽情地修改吧。

  如果你不懂HTML语言也没关系,先找到“显示文件”将其删除,找到“修改该文件夹的内可能导致程序运行不正常,要查看该文件夹的内容,请单击显示文件”,将其改为自己喜欢的文字,例如“安全重地,闲杂人等请速离开”。

  将“要查看该文件夹的内容,请单击”改为“否则,后果自负!”,接着向下拖动滑块到倒数第9行,找到 “(file://%TEMPLATEDIR%\wvlogo.gif)”这是显示警告信息时窗口右下角齿轮图片的路径,将其改为自己图片的路径,例如用 “d:\tupian\tupian1.jpg”替换“//”后面的内容,记住这里必须将图片的后缀名打出,否则将显示不出图片。

  当然,你还可以用像Dreamweaver、FrontPage这样的网页工具做出更好的效果,然后只要将原文件拷贝到下面这段文字的后面,覆盖掉原文件中“~”之间的内容就可以了。

  *ThisfilewasautomaticallygeneratedbyMicrosoftInternetEXPlorer5.0

  *usingthefile%THISDIRPATH%\folder.htt.

  保存并退出,按“F5”键刷新一下,是不是很有个性?接下来要作的就是用“超级兔子”将你所要的驱动器隐藏起来,不用重新启动就可以欣赏自己的作品了。最后告诉大家一招更绝的,就是干脆将folder.htt原文件中“~”之间的内容全部删除,这样就会给打开你的驱动器的人造成一种这是一个空驱动器的假象,使其中的文件更安全。

 第三招:禁用“开始”菜单命令

  在Windows2000/XP中都集成了组策略的功能,通过组策略可以设置各种软件、计算机和用户策略在某种方面增强系统的安全性。运行“开始→运行”命令,在“运行”对话框的“打开”栏中输入 “gpedit.msc”,然后单击“确定”按钮即可启动WindowsXP组策略编辑器。

  在“本地计算机策略”中,逐级展开“用户配置→管理模板→任务栏和开始菜单”分支,在右侧窗口中提供了“任务栏”和“开始菜单”的有关策略。

  在禁用“开始”菜单命令的时候,在右侧窗口中,提供了删除“开始”菜单中的公用程序组、“我的文档”图标、“文档”菜单、“网上邻居”图标等策略。清理“开始”菜单的时候只要将不需要的菜单项所对应的策略启用即可,比如以删除“我的文档”图标为例,具体操作步骤为:

  1)在策略列表窗口中用鼠标双击“从开始菜单中删除我的文档图标”选项。

  2)在弹出窗口的“设置”标签中,选择“已启用”单选按钮,然后单击“确定”即可。

  第四招:桌面相关选项的禁用

  WindowsXP的桌面就像你的办公桌一样,有时需要进行整理和清洁。有了组策略编辑器之后,这项工作将变得易如反掌,只要在“本地计算机策略”中展开“用户配置→管理模板→桌面”分支,即可在右侧窗口中显示相应的策略选项。

  1)隐藏桌面的系统图标

  倘若隐藏桌面上的系统图标,传统的方法是通过采用修改注册表的方式来实现,这势必造成一定的风险性,采用组策略编辑器,即可方便快捷地达到此目的。

  若要隐藏桌面上的“网上邻居”和“InternetEXPlorer”图标,只要在右侧窗口中将“隐藏桌面上网上邻居图标”和“隐藏桌面上的 InternetEXPlorer图标”两个策略选项启用即可。如果隐藏桌面上的所有图标,只要将“隐藏和禁用桌面上的所有项目”启用即可。

  当启用了“删除桌面上的我的文档图标”和“删除桌面上的我的电脑图标”两个选项以后,“我的电脑”和“我的文档”图标将从你的电脑桌面上消失了。如果在桌面上你不再喜欢“回收站”这个图标,那么也可以把它给删除,具体方法是将“从桌面删除回收站”策略项启用。

  2)禁止对桌面的某些更改

  如果你不希望别人随意改变计算机桌面的设置,请在右侧窗口中将“退出时不保存设置”这个策略选项启用。当你启用这个了设置以后,其他用户可以对桌面做某些更改,但有些更改,诸如图标和打开窗口的位置、任务栏的位置及大小在用户注销后都无法保存。

  第五招:禁止访问“控制面板”

  如果你不希望其他用户访问计算机的控制面板,你只要运行组策略编辑器,并在左侧窗口中展开“本地计算机策略→用户配置→管理模板→控制面板”分支,然后将右侧窗口的“禁止访问控制面板”策略启用即可。

  此项设置可以防止控制面板程序文件的启动,其结果是他人将无法启动控制面板或运行任何控制面板项目。另外,这个设置将从“开始”菜单中删除控制面板,同时这个设置还从Windows资源管理器中删除控制面板文件夹。

  提示:如果你想从上下文菜单的属性项目中选择一个“控制面板”项目,会出现一个消息,说明该设置防止这个操作。

  第六招:设置用户权限

  当多人共用一台计算机时,在WindowsXP中设置用户权限,可以按照以下步骤进行:

  1)运行组策略编辑器程序。

  2)在编辑器窗口的左侧窗口中逐级展开“计算机配置→Windows设置→安全设置→本地策略→用户权限指派”分支。

  3)双击需要改变的用户权限,单击“添加用户或组”按钮,然后双击想指派给权限的用户账号,最后单击“确定”按钮退出。

 第七招:文件夹设置审核

  WindowsXP可以使用审核跟踪用于访问文件或其他对象的用户账户、登录尝试、系统关闭或重新启动以及类似的事件,而审核文件和NTFS分区下的文件夹可以保证文件和文件夹的安全。为文件和文件夹设置审核的步骤如下:

  1)在组策略窗口中,逐级展开右侧窗口中的“计算机配置→Windows设置→安全设置→本地策略”分支,然后在该分支下选择“审核策略”选项。

  2)在右侧窗口中用鼠标双击“审核对象访问”选项。

  3)用鼠标右键单击想要审核的文件或文件夹,选择弹出菜单的“属性”命令,接着在弹出的窗口中选择“安全”标签。

  4)单击“高级”按钮,然后选择“审核”标签。

  5)根据具体情况选择你的操作:

  倘若对一个新组或用户设置审核,可以单击“添加”按钮,并且在“名称”框中键入新用户名,然后单击“确定”按钮打开“审核项目”对话框。

  要查看或更改原有的组或用户审核,可以选择用户名,然后单击“查看/编辑”按钮。

  要删除原有的组或用户审核,可以选择用户名,然后单击“删除”按钮即可。

  6)如有必要的话,在“审核项目”对话框中的“应用到”列表中选取你希望审核的地方。

  7)如果想禁止目录树中的文件和子文件夹继承这些审核项目,选择“仅对此容器内的对象和/或容器应用这些审核项”复选框。

  注意:必须是管理员组成员或在组策略中被授权有“管理审核和安全日志”权限的用户可以审核文件或文件夹。在WindowsXP审核文件、文件夹之前,你必须启用组策略中“审核策略”的“审核对象访问”。否则,当你设置完文件、文件夹审核时会返回一个错误消息,并且文件、文件夹都没有被审核

网友:
昨天我的本子叫女人必看给黑了,让我郁闷啊!

网友:
黑客无处不在,好好管好自己电脑。

网友:
难道不用装正版杀毒防御软件 吗?

网友(2010-09-13):
我也被女人必看给黑了! lz懂这么多, 是学黑客的么

网友:
还好我没有艳照 要不完了 哈哈

网友:
我的电脑就牛了!
处了A片还是A 片!大不了我请他看A片就是了。呵呵!

网友(2010-11-02):
不错 很有含金量 不过我的电脑里没什么东西 最后一个盘里还有一大堆病毒 养了有一个月了
这个可以给他看看地

网友(点评):
病毒怎么养?想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