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技KN9主板开机后桥发热很快死机

楼主(2010-08-10):
不开机时桥不发热,开机几分钟后死机,此时桥过热。不知道从什么地方着手。测量桥右上角一MOS管,是FDD8878,S极输出电压2.13V通到桥里面了,是不是桥供电电压有点高呢。

FDD8878是30V 40A 15mΩ,是不是它的问题,能用PHP98N03LT替换呢。

******************
用PHP98N03LT代换后使用正常,谢谢各位了。

网友:
楼主可以再说的详细点不    我修过一个板子  一开机的时候是复位信号高   南桥烫    一般都是显卡供电的场效应管坏导致的

网友:
看看US接口是不是坏了。是的话就换南桥吧。

网友:
基本的供电要查清,不能靠热来片面判断桥的好坏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开机后发烫  一般是显卡供电没有出来 先查所有供电有没有正常  供电正常打所有USB数据线的值  PCI数据线的值  来判断一下南桥有没有问题

网友:
这个主板开机能正常显示的,进系统进度条那就死掉了,桥供电是不是桥旁边的那个MOS管呀,我量了是2.13V,是不是它高了

网友:
是不是该MOS提供电力给南桥,无法从您的描述确认,抓一下线路吧!该MOS输出是否进到南桥内。
在主板的供电中,2.13V,显然有些不正常。

网友:
显卡VCOR明显高拉  建议楼主检查相关线路

网友:
原来误把CPU供电MOS管上的散热片当成北桥了,现在一看才发现是整合桥。见笑了。

MOS管是FDD8878,S极连桥。应该是桥供电MOS管吧。电压2.13V,是不是高了。怎么处理。
可以用PHP98N03LT代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