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平显示不起高压

楼主(2010-08-10):
客户送来一个纯平的杂牌子的显示器,不通电。仔细观察是,短路造成的。首先,取掉常坏的行管。问题还是不通电。而且是全板不过电。原以为是一次不对,测量后,没有问题。短路肯定在二次电源电路。取掉二次电源电路中的大电感后,显示器的指示灯亮了,五种电压全有。前扫的vcc电压也正常。怀疑是否为高压包坏呢???压包也没有打火。师傅们,请求一个测量断定的好办法。在线等中。

网友:
高压包坏了,能引起全板不送电吗????

网友:
二次电源管呢,测量了没有?

网友:
你取下行都不行,说明不是交流短路,是直流短路了。直接短路很容易检查的呀,用表测一下相关的行供电及行电路相关的阻值就可以判断出来的。

网友:
一次是好的那么不会一上行管全板无供电啊,有高人说一下吗

网友:
二次是不是有短路了?(高压包,二次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