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击板不能关机

楼主(2010-08-10):
精英的k8m800-m3 被雷击坏的,我检测网卡短路,南桥挂了,更换南桥后不短路了,可以上电,但是没有cpu供电,查到8282m坏了没有发出Vcore_EN 信号,更换后可以点亮进系统,但是不能关机,关机的时候复位灯亮。多点几次关机就重启了,CPU供电没有关掉,风扇还在转,这样的故障怎么查啊?第一次修这样的故障没有思路?

网友:
继续查IO,检查一下IO是不是没有做好,

网友:
软关 还是硬关   感觉是南桥没做好  或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总算搞定了,真是倒霉2个新8282m都不良,在料板找到一个换上去就OK了~
维修过程,在关机时VLDT_1.2v已经关闭,但是CPU没有被关闭,直接查CPU的开启信号,是8282的第13脚VCORE_EN发出的,查到8282的第13脚是高电平,在正常开机时才是高电平,这个电压没有被关闭,导致CPU电压没有被关闭,就怀疑8282M不良,因为之前换个一个新的。就料板上找到一个旧的换上去,开机,进系统正常,关机也正常,此版修复。

网友:
新货也不一定是好货呀还要细心查找时序呀

网友:
是啊,跟我上次换RT9202一样,新的让我连换了三个才好,让我可没少走弯路啊

网友:
是不是bios有一个叫power ring 的没有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