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00GT花屏

楼主(2010-08-10):
开机,用mats8测试都没有问题,就是进不来系统???急死个人哦

网友:
可能是BIOS有点小问题!刷个试试!

网友:
你可以试试加焊一下。。GUP再说。。

网友:
同意楼上的,加焊GPU!

网友:
可以做做系统试试啊  我作好过

网友:
加焊显存和加焊GPU试试

网友:
进不 了系统或进系统蓝屏的先刷BIOS 再加焊GPU

网友:
进系统黑屏还是死机?
不同现像不同对检修

网友:
无信号,没有死机

网友:
测试mats没有报错,加焊了有用吗?

网友:
用安全模式 进下 看看能进去么

网友:
衰,吹了GPU,还是=0,不过显存还吹坏了花屏了

网友:
没有信号说明GPU内部不良,可以先重植GPU测试,如果不行换GPU

网友:
前几天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是。。进dos能进就是进系统装完驱动就进不去系统了。。
就是我刷错bios了。

网友:
没有价值了,我估计肯定不是GPU虚汗,加焊只是证明下这个到底虚汗会不会造成这种现象
现在虽然花屏,但是进系统还是提示无信号。肯定不是虚汗。要么GPU挂掉,要么BIOS问题吧

网友:
看乐天师傅的,压根不会怀疑是BIOS啊,呵呵

网友:
用块PCI的显卡 进入系统看看。估计是BIOS冲突,或者损坏了

网友:
G73进不去系统,大多数是GPU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