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LM170E01的屏 帮我找个芯片 非常感谢!

楼主(2010-08-10):
我这有个屏 LG.PHILIPS的 型号 LM170E01,上面有个芯片烧了 ,都烧成灰灰了,无法识别型号,手里有这个屏的 , 麻烦告诉一下型号 ,能上个图最好。具体的我把图贴出来让大家看看。
整体格局

具体烧伤位置

网友:
看样子应该是24XX系列的..不过.程序没有..换上也没有用\

网友:
型号是:s22b      不知对你有没有帮助。

网友:
非常感谢  确实是S22b  去淘宝搜了一下 居然有个发的图和我的一样 就是这个芯片  开关式稳压器
淘宝的图片

就是不太清晰  左边的1 2 3 4 四个脚知道怎么接 右边的5,8脚也知道接那里 现在就是6。7脚不知道接那里 明天再看看板子看。 找了下图纸也没找到

网友:
前几天修的屏就是这样的,也是这东东坏,扁长,每边4个脚,依型号上网找了好久(型号现在不记得了),没有任何资料.后来在笔记本主板上发现了几个很像的,外围电路类似,可还是因为没有资料,不敢随便代换,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