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上有台华硕A3000的笔记本不触发

楼主(2010-08-10):
手上有台华硕A3000笔记本搞了好几天了还没修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待机0.04应该是正常的,待机时有3.3V没5V的,这款机好像就是这样的,开关脚有电压,测南桥晶振无电压,更换一个新的南桥还是没有,不知道怎么搞了,还有这款机子是怎么触发的,有个IO型号是IT8705F和台式机上面的好像是一样的,谁有这个机的图纸可以给我一个吧谢谢了,还有这个机子的上电时序是怎么样的呢?

网友:
CMOS电池有没有电压,或是电池接触不好,不要上电只上电池打南桥晶振有无波形

网友:
论坛大把图纸,不看图纸,乱修,不形的!

网友:
换 soms的 vccrst电容!!!!

网友:
应该是那个电容的问题吧C225

网友:
建议您先下个图纸
然后解决南桥晶振无电压的问题

网友:
这32.768不起振。因为那个COMS电容我差不多捡了几十个死鱼了不拆机在PCI槽下把它戳掉就搞定

网友(点评):
楼主的好经验

网友:
这么厉害呀,那个电容会出这么多事吗。是短路还是渥电

网友:
C225漏电引起晶振不起振,按开关没有反应!

网友:
好像这款机子的一个电容有问题会导致不开机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会吧这么神奇?这是通病吗?明天我找到那个电容试试。

网友:
图纸可是在这里下载啊,应该会有的吧,像这种问题要得细心的搞啊!

网友:
你要非常非常的感谢ASUS,给你带生意了.

网友:
C225  电容取了就OK  试下吧

网友:
查查RTC电路  换个电容看看 通病啦 C225MINI PCI左边

网友:
没起振 ,查RTC电路呀,先要把那块弄好在说,说不定就是那个问题  呢,加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