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开关管代换

楼主(2010-08-10):
明基17寸液晶,电源板上的开关管K3264能用什么代换

网友:
用常见的K2645就可以

网友:
12N60c可以代换吗

网友:
应该可以

网友:
我一般有K1507来代换,,

网友:
这个一般开关管都能代换

网友:
都可以啊,试试看吧。

网友:
一楼说的对,K2645很常见的,直接代换

网友:
具体可查看一下PDF  耐压值大于等于原值 可通过电流大于等于原值    类型相同(结型JFET 或绝缘型MOS)   沟道相同 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