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FP91G+ 驱动板问题

楼主(2010-08-10):
驱动板上的一个1117 输出3.3V 只有2.4V 1117发烫 屏IC也发烫 手上两台机子都是这样.请教下高手 这个机型是否有通病..
通病

网友:
测下3.3v有没有短路

网友:
把屏线断开再测下3.3V..如果正常就是屏驱动IC坏..更换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是驱动板和屏驱动板一体的,拿掉IC 后3.3V正常,但是装了新的IC 故障依旧

网友:
lxcf
的帖子
那应该是屏IC的次级有短路,打一下逻辑板上的元件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