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格AY565显示不清

楼主(2010-08-10):
一台美格 AY565显示器显示不清,效果如图。不知道是不是屏的问题?本人新手,拆机未发现驱动板有任何异常情况,屏线接触也很到位。这款机是屏线到一块电路板,然后电板板有卡口卡在屏上的,不清楚该怎么换通用板测试,在论坛搜索了一下这款机,没找到这款机的资料。请各位帮我判定一下该如何下手处理。

网友:
刷新率调低看看?

网友:
不是这个问题,在BIOS界面都不正常了。

网友:
有没有人可以帮忙回答一下,是不是MCU程序的问题,有人可以提供一下程序和教一下怎么擦写吗。

网友:
新机一般资料都少除非有朋友在用这个型号的要不然只能找售后

网友:
大哥,这个是超旧的机了,你上网搜索一下还是有的,15寸刚刚出来的时候的。我怀疑是这款机质量太好,所以没什么人修过。

网友:
是MCU程序的问题.或者是屏芯片的问题

网友:
有没有检查各组电源是否正常?

网友:
检测过电压都是正常的了。

网友:
没接触过这机,把屏线清理干净用橡皮擦擦擦看,有可能是mcu的问题

网友:
是屏本身的问题

网友:
屏线也有可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