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主板

楼主(2010-08-10):
都正常就是显示神舟画面不动

网友:
刷个CMOS试下?查I/O,南桥

网友:
把集成的东西都关了看能不能过。

网友:
BIOS一定要先排除,再有就是时钟 复位及总线了,可能会麻烦点

网友:
是最小化测试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清空CMOS  换内存 查内存供电  刷BIOS  查键盘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
有一款主板的风扇架的下面两个电容容易掉,主板存在BUGE  拆掉风扇架看看吧,补上电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