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FG981-WY开机偏红色

楼主(2010-08-10):
冠捷代工的显示器,灯管没问题,用通用板也没有问题,屏线也没问题,恢愎工厂模式瞬间可以颜色正常,但之后一样偏红色,VGA接口也换了,问教下这是不是MCU的问题,是的话有的能否给传份程序,谢谢

网友:
可以在菜单里把红色调低一点看

网友:
就是我上次遇到的那种,后来自己好了!刷个程序就可以了,肯定是软甲问题

网友:
应当是数据有问题,,

网友:
最后只有换通用驱动板了,手里没有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