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维修求助

楼主(2010-08-10):
跟大家说说吧,我最近修的几台显示器不知是咋搞的,原来是开机屏不显,图象修出来了之后新问题出现了,刚开机的时候屏幕会有点闪,几秒钟后正常.真郁闷啊.不知大家有没有碰到过啊.请各位指点一二.

网友:
是不是灯管坏了

网友:
检查一下屏线

网友:
找几个灯管代换下

网友:
标题吓倒额了

宏基1916w、优派1912w等采用奇美的双36线屏就这德行。

网友:
屏线接触不好.

网友:
把屏线收拾收拾,螺丝刀刮一边,在用橡皮擦擦

网友:
再请问高压会不会造成这样的问题呢?
我一直在想是不是高压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