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电源维修流程啊,就和主板差不多的那样,还有测试点

楼主(2010-08-10):
我想找一些电源维修资料,就像主板维修一样都有维修方法的,怎么开始,从哪里开始查电源问题,当然我知道电源坏了,我知道主板要测试阻值,电压复位,还有数据线,可是电源怎么测试啊,测试点在哪里

网友:
电源对于主板来说简单多了,可是高压危险

网友:
我也想知道呀,今天就碰到一个烧了保险,可是换了个又坏了,查后面桥堆没有短路,就不知道往下怎么查了.

网友:
电源版块有很多资料!如果楼主能够都看完的话!凭大家的经验你就能修好一大半了

网友:
电源对于主板来说简单多了,靠经验就够了。。。。。

网友:
长城300P4/PFC   吱吱响/(有些新手所指的电流声)——R31、R60的2.7K电阻断路。

长城300P4 上负载动保时自护   ——R31位置的2.7K电阻

长城300P4  负载轻‘+12V/+5V/+3.3V其中某组电压低或负载时越来越低——R31电阻和黄,红,橙各输出电容有无鼓包和老化

长城电源无待机电——检查开关管附近启动电阻,H48稳压管、3866、13009。

长城电源烧保险——整流桥、开关管、431、R12的100Ω的电阻、R11的100KΩ电阻、D6的H48稳压二极管。

长城微机电源300P4-PFC—— 辅助电路P1014AP06炸裂,用TNY266P(台达电源内拆的)代换,OK了。据说可用TNY266PN和TNY264P代换

杂牌电源无待机电压——单向IN58XX短路,光耦后面稳压二极管

金河田350WB ——无待机电压,辅助电路C1815.

  杂牌电源——PS和待机电压正常,短接PS到地,5V慢慢变低(正常为瞬间变0V)测的494的第5脚0V,12脚12V偏低 查到TL494和旁边的945坏。

航嘉BS2000,——橙线为2.8V偏低,上机不保护,测7500第二脚2.5V第12脚20V, 更换7500一切正常。

金河田,——空载正常,上机自动保护,494上方的两个2.7K欧姆的电阻其中一个断路。

技展电源300PA,——3.3V高到6V,烧内存, 更换40N03L搞定。(这个电源PS线2.5V)

HEDY pp355电源12V只有10.5V,测5V只有4.5V, IC用的是SG6105DZ, :{由5V和12V输出各通过一个电阻接入17脚,17脚接个对地电阻,在这个对地电阻上并个适当的电阻(使原阻值下降3-5%或取样电压下降0.1V)。测量输出最后使输出达到标准。} 更换了接地的那个取样电阻,OK.

检修电源的维修过程:

1.通电之前的工作,先用万用表测量黄、红、橙、绿、紫线的对地阻值有无短路

有,——说明输出稳压管短路击穿

还有种情况比如测的红线对地阻值38,橙色也是38——那么就要检查两者稳压管之间电路和它们输出绕组合并电感是否掉了绝缘漆

无,——接着测220V电源输入插座是否短路相通,这样可以测到桥堆有无短路。都无短路情况的话可以放心的插220V电测试了(本人常接到那种插电炸保险的电源,插电的那一瞬间太刺激了,所以变得谨慎了点)

2.通电后测待机紫色有无5V电输出、绿线有无3.6V/5V输出(有些电源绿线是3.6V左右)

有待机电压和绿线且V数正常的情况下,——加负载测试各直流输出是否正常、风扇是否转

风扇不转、风扇转一下就停——跳过辅助电源部分直接检测主电源IC部分

无待机电压和5V绿线电压——从辅助电源开始检测

3.拆开电源机壳,——目测基本的电容是否鼓包,各元件是否直接被击穿烧黑,有的话直接排除

无待机电压检测步骤——保险——整流桥——200V大电容/下面两个100K电阻——3866——13009——R11电阻——D6稳压稳压二极管——R12电阻——C1815-——光耦——TL431——R31——3个整流输出管——到这里仍未发现问题所在上电测7500各脚电压——还不行就地毯式搜索

有待机电压的、风扇转一下就停的、不转的检测步骤——7500——输出电容——339——R31(试过很多R31断路引起很多问题它处于一个关键位置)——7500和339各连脚的电阻稳压管_——输出电容等

通过测494/7500各脚负数可以知道很多问题,修电源的一个捷径,测量它可以知道辅助电源的好坏和把问题缩小在一定的范围内。

1脚  0V        2脚 4.8V           3脚  0V      4脚  3.3V/0V       5脚   1.3V     6脚  3.6V       7脚  0V    8脚 2.2V       9脚  0V

   10脚  0V      11脚   2.2V    12脚  14V        13脚  5V            14脚  5V          15脚    5V          16脚   0.4V

看看有用没?

网友:
电源转换流程为交流输入→EMI滤波电路→整流电路→功率因子修正电路(主动或是被动PFC)→功率级一次侧(高压侧)开关电路转换成脉流→主要变压器→功率级二次侧(低压侧)整流电路→电压调整电路(例如磁性放大电路或是DC-DC转换电路)→滤波(平滑输出涟波,由电感及电容组成)电路→电源管理电路监控输出。

网友:
有没有 先马电源的维修经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