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CRT中取电压 来提供 风扇散热。

楼主(2010-08-10):
如何在CRT中取电压 来提供 风扇散热。
                                        谢!

网友:
是不是行管的温度降不下来呀?如果是应该是电路中还存在问题呀,还是找出具体故障原因呀。
非得要加风扇的话,如果风扇是12V的。就直接多12V引出呀。不过这样会加大12V的负载。

网友:
风扇转动时会干扰图象的,还是找出发热的原因才好。

网友:
7812那里应该有个12V

网友:
OK...谢谢.我一直是取12V输出的..我怕我一直用错电压..现在好了..知道..了

..至于风扇..干扰..取一个小风扇..就不会有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