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工厂模式

楼主(2010-08-10):
接修一个HKC H782F显示器,有图像,但满屏有规律竖线。竖线中间有断点。拆下存储芯片24C08.图像恢复正常。判断程序坏。没编程器。换板麻烦.试试工厂模式,经过几遍实验,发现开机状态下,拔下电源。按住左右键。插上电源。可进入工厂模式,恢复出厂设置。在重新开机,机器修复

网友:
请教一下什么是开机状态下拔下电源?

网友:
连接主机,显示器显示图像的时候,不要按开关,直接拔掉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