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420笔记本闪屏

楼主(2010-08-10):
大家都知道戴尔的有几款机子的问题是闪屏,是屏的问题。换了屏还是不行。
有个朋友说是有一个密码芯片要在以前的那个屏上取下来换上才可以。
等待回答
我只是懒而已。
没有亲自去试试
。现在下班了。

网友:
dell的14系列可是8400的显卡哦,在我的维修中坏的都是显卡。
630换631升级版温度低稳定。

网友:
不是显卡的问题哈
是屏的问题
显卡已经做了BGA还是不行
我就是不知道要不要换那个密码芯片

网友:
应该是屏线的问题啊

网友:
解码芯片的问题,要解码,从你的那个屏上面有个8脚的芯片,换到新的屏上面去

网友:
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

yzz163 -30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2010-10-01):
外接显示器试试

网友:
我碰到过一台联想的 ,机器是摔过了,屏摔得粉碎,经过维修后主板能点亮了,外接能进系统,换上新屏后白屏,排除显卡问题后,把原装屏上面的密码芯片换到新屏后不再白屏正常看到久违的LOGO画面。

网友:
呵呵··做了这么多年DELL售后 还没有听说换了屏还要换什么解码的··呵呵··你应该检查下屏线 或者是接触问题··

网友:
就是密码芯片的问题,八个引脚的。在屏线接口附近。

网友(2017-01-11):
有两个8脚,是哪个啊?屏型号不一样也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