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HP 装系统到解压时就黑屏

楼主(2010-08-10):
有个 客户拿来一台笔记本HP的是一款比较老的机子 了,说很久没用了 看能不能修好了,等客户走了以后就先给他装了个系统试试吧。可谁知道光就这个系统就把我难为死了,刚开始进PE正常 装系统正常 可就是一到解压这里就黑屏,刚开始以为是系统问题,可我换了 N个系统后发可能不是系统问题,所以当再一次黑屏的时候我就找了个显示器接上了  谁知道他居然亮了,这下把我搞死了,这样一来基本排除显卡问题和系统问题了  那么就剩下屏线和屏幕了  因为下班时间到 所以没有在测   不知道论坛里的朋友有没有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给点建议 《谢过了

网友:
搞个慢装盘试试

网友:
我纯净的都试过了,什么都没解压也不行的

网友:
换个屏线试一下,可能屏线有的部位接触不好。

网友:
有一个误区我要提醒楼主,显示芯片(或者北桥)里对于外接显示器和LCD屏幕的控制是两部分线路。外接显示器能亮,并不代表LCD部分就一定没有问题。所以楼主的问题并不完全就代表显示芯片部分就一定没问题,你还是可以压一下显示芯片(或对其进行加热)。
而且从楼主的问题来看,我个人觉得重点还是应该从屏线的角度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