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给笔记本一个手动复位(不开关电源)信号?

楼主(2010-08-10):
怎么给笔记本一个手动复位(不开关电源)信号?由于第一次复位高--低--高跳变信号很难察觉到,我想手动给它一个复位信号,以此来判断复位是否正常。像台式机复位开关那样?

网友:
主板上找个复位电压用一根线中间接个开关(一按就断开的那种)不就行了

网友:
好想法。但不知道会不会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