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蒲191EW9 18.5 屏改驱动板问题

楼主(2010-08-10):
显示器可以显示,就是接上主机,屏上还是提示信号无输入。
LTM185AT02 是屏型号,请问谁有此屏接口定义和2025程系。急,
显示器

网友:
你先换个主机试下,vga线最好也换下,一一排除看是不是问题出在显示器上.以我看应该是你主机的问题,

网友:
怎样上传文件。。我这好像不能传。

网友:
楼上的有数据是吗,发个给我啊,我的QQ是554563961谢谢,

网友:
程式不对吧

网友:
这种液晶屏的屏线是采用的FIX14-单8的屏线,需要定制,乐华91B、93A、鼎科2621可以完美支持

网友:
谁有2025的单8 18.5的程系啊,发一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