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无正文)

网友(2010-08-10):
来自: 辽宁沈阳 来自 辽宁沈阳
看一看第6脚是不是为高电平,只有第6 脚为高电平芯片才会工作从dh5 dh3引脚、dl5 dl3引脚分别输出3~5v互为相反的驱动脉冲信号使上管和下管分别导通和截止。经过电感储能最后输出3v和5v系统电压,经过反馈端口比较调整到和标准电致后,第2脚pgood引脚输出pg信号,此信号被送到北桥芯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