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问显卡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0-08-10):
我现在手上有几块网吧的显卡,客户说显卡用久就会花屏,我用MATS测到是正常的,进系统跑三遍3D都没问题,我想这卡是真的有问题的,因为网吧机都是长时间运行的,我也没办法长时间来测它,我就是想问问,这个问题到底出在那里,是GPU的问题吗?还是显存的问题?是不是温度达到一定程度就会有什么东西虚焊,等冷下来就不会虚焊了?我修显卡的经验比较少,还需高手指教指教!

网友:
显卡的显示芯片长时间工作热涨冷缩锡珠之间很容易虚焊

网友:
一般都是GPU空焊了,如果你现没工具做GPU那就处理好散热先再说。

网友:
型号得说一下吧,这种故障得长时间测试烤机,3D是测不出来的,用MODS测试功能是否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MODS不会用,现在只好压桥和做好散热了,现在就好好的研究下MODS!

网友:
MODS的功能测试很强大,可以测出芯片报错

网友:
回复 网友A:
研究中,今晚看到头都大了,还是要实践才行!

网友:
不知道楼上说的软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