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61主板缺3.3v 不跑码

楼主(2010-08-10):
能触发,但主板检测卡3.3v灯不亮,不跑码,请高手给个思路

网友(点评):
这种故障应该秒杀的,呵呵

网友:
测试卡上3.3V是待机电压的灯吧,不正常怎么能开机呢,查一下看那个DC TO DC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有时这种现象是桥空焊引起的

网友:
解决了,cpu坏了,换了cpu就好了

网友(点评):
以后再发贴前,请先确定是否为主板问题。

网友:
是的,下次不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