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红外滤光片可以通用吗?

楼主(2010-08-10):
一个相机的红外滤光片霉变的厉害又不好配 可不可以用其它型号相机的红外滤光片替代? 对成像和对焦有多大的影响呢?
相机

网友:
影响很大,每个机器对滤光片的要求都有具体参数,当然,如果只是修好给客人就不管的,可以用代用的,

网友:
看来 还是要找同型号滤光片才行 不过好像淘宝上卖镜头的ccd的都不少 就是卖滤光片的特别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