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C466L修复经历

楼主(2010-08-10):
今天接一联想C466L进水机,惯例清洁。洗板水清洗完上BGA烤板(因为没买专用烤箱,用底部温度80度加热30分钟后冷却,测个大电感对地阻值基本正常下通电测试,裸板0。2左右掉电(用的指针万用电源)。上U和内存只跑到0。4左右掉电,测U电压1。02已出完掉电,直觉应该是电压没出完整,部分电路没工作(裸板才跑0。2左右)。多次按开关测各个JP点电压都有出全,陷入困境,找来图纸,手上只有C466A的(电压部分是一样的,图纸都是14002的)。从3,5V开始对照,发现5VAWL开机后有变为5VS,3VAWL转换成3VS只有零点几,U10的G级只有1。6几,电压偏低,找照图纸找到前级R202无电压,测得阻值47K没坏,那就只有VSB没过来,查找其他几路VSB都正常随即飞线到R202的1脚,通电,无U电流0。4正常了,上U和内存测电流两次跳变后上不去,接屏还是不显,估计进水部分是北桥(集显)有虚,接着叫小弟植珠杀桥(960GME),拆下来珠子都黑了,好赃,这板子太薄,做的时候还在边上帮忙压着怕变型,昨晚通电电流正常跳变到1。2接屏亮了,装硬盘正常进系统,烤机2小时没问题就送交客户了,因为临时想起发贴而且客户催的急所以没有照片,第一次发贴,不是很完整,各位老大别见怪,也不知道发的区有没对,错了麻烦版主给转移下,谢谢!!!

网友:
不错,有设备就是好,动不动就杀,,像我们这种混饭吃的,不到万不得以都不动桥,,诶诶诶

网友(2010-11-12):
要是有图就更好了

网友:
这图基地多的是

网友:
是啊,好啊,就是要共享就好。。

网友:
典型的仁宝短线! 呵呵 ...这机器  还有DELL的一款机子是一样的!

网友:
我也修过一台这种主板,也是3vs不出掉电,我的是r232焊盘腐蚀了,这个是这种板进水掉电的一个通病可能,别人的帖子里也看到过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