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认为现在的桥集到一起的好呢还是单独的好

楼主(2010-08-10):
现在大部分的主板把桥都做到了一起,虽然是简化了,相信也带来了不小的麻烦吧
单选投票, 共有 38 人参与投票 查看投票参与人

投票已经结束

60.53% (23)
18.42% (7)
21.05% (8)
您所在的用户组没有投票权限

网友:
欢迎大家可以对集到一起和不集到一起的看法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

网友:
其实集不集,主要还是解决散热问题,

网友:
集在一起以后做桥的次数就要少了,咱们要少挣钱了,桥被做多了,换板子的几率也就大了!

网友:
我们店铺配置机器,只要是4核的都找不集在一起的   而且是INTER加华硕主板      太难找了

网友:
我们经常收到478接口的NF4主板    南北桥集到一起的    只要是客户拿过来修  看到风扇不转  基本上就可以判定是桥坏了

网友:
观点太落后了。现在北桥已经进CPU了,就剩下南桥了,等那天连南桥也住进CPU就没桥了。

网友:
集中在一起好些,减少散热和供电,电路都不用那么复杂了。

网友:
还是单独的好,NV的桥就例子

网友:
现在厂家做的板子CPU的针脚都没从板子上穿出来 要是南北桥和CPU集到一起 虽然是速度上去了 看起来简洁了 但是它们运行起来不断的交换数据  内部温度高  如果散热不良温度一高 久了肯定虚焊

网友:
集成度越高,发热量肯定越大...我还是喜欢分开的好...

网友:
单独的是好,但是就成本来说,集成度越高越能满足目前的要求,所以我看以后集成的将是主流

网友:
这在我看来无所谓 主要是做工问题 和散热问题

网友:
西太亮:我们经常收到478接口的NF4主板:有没的478?

网友(2010-09-10):
虽然才接触,但感觉还是集成的好些,至少毛病都少些,好像集成显卡的就比独立显卡的问题少些,实在不行就换板子了。

网友:
桥集成在一块的话主板的性能会不会提高?那在提高的同时它会不会由于长时间的工作而坏掉!如果这样的话那我们维修将会进行全新的升级!好期待啊!~~可惜我只是初学者不懂的那么多!

网友:
NF单桥好像只有775之后才出的吧,,478没见过单桥的NF芯片!!!

网友:
集成度越高,我们的维修成本越大,我还是喜欢独立的芯片。

网友(2013-03-04):
怎么利于维修。怎么好!!

网友:
按这发展,应该最终还是都会集到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