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10):
一技嘉945PLM主板触发后,正常从C1---7F可以显示,但又自动从头再跑码反复如此,测各项供电正常,不知是那里的原因
主板
技嘉

网友:
陈振江
的帖子
查复位电路

网友:
刷BIOS试一下。

网友:
刷BIOS,换下IO试一下。

网友:
BIOS刷过不好的情况下,查各路供电,IO及其外围线路,不行就试着换个IO试试

网友:
陈振江
的帖子
先刷BIOS 再就是看一下IO附近有没有掉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