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求助联想F41A机子装系统断电

楼主(2010-08-10):
                    请问各位路过的高手,有没有谁遇到联想F41A机子装系统断电,之前,这台机子是不能开机的。后来。修好之后。装系统断电。北桥重做过。不知道哪里还有问题。求助各位路过的高手们。。。

网友:
是不是有的电压没有出来,造成的掉电?
楼主可往这个方向思考一下。

网友:
之前修过什么地方,这种情况没有思路,如果散热方面没有问题,只能用示波器把PWM控制信号一个一个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