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30显卡G86-620用G86-631-A2代用后不显的问题

楼主(2010-08-10):
DELL D630的机器来时故障 开机屏不显 背光有 外接也不显 键盘CAPSLOCK灯亮 这种故障一般都是当显卡故障处理了 没有G86-620的显卡 直接换了全新的G86-631 结果故障完全一样 屏和屏线部分测试过了 都是正常的 难道是显卡不兼容?

网友:
一般情况下 外接是能显的。    你这台机器查下 显卡供电  时钟  还有换芯片过程中有没有掉件。 我有一台  也是换芯片不显  最后查出  显存在焊接过程中不小心 碰到短路了。  今天一台acer 3270换芯片 也不显,最后查出 显卡晶振谐振电容掉了 与晶振连接的焊点也掉了(可能是去红胶的时候不小心碰掉的),连接后修复。

网友:
有时做BGA的时候很不小心就弄掉了小元件,有时修板是自己太大意了

网友:
那就买个620的的装上去看看咯,希望楼主修好了,能告诉我们一下,谢谢了。 这个我还没换过

网友:
把显卡取下来了 B22掉了一个点 是通U49显存D2位置的 这个位置掉点会导致不显示吗

网友:
我问一下,这个显卡可不可以代换的?

网友:
告诉大家好消息 果然是掉电的问题 补点后重新换上显卡 机器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