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进水的神舟HP640,半小时就白屏

楼主(2010-08-10):
板号:QL6
故障:开机有显示,键盘触摸板不能用,半小时后白屏。
修复过程:
1) 拆机发现主板大面积进液,清理后看到接口发黑,用刀片刮干净,加焊接口,键盘可用,触摸板不能用。
2) 查5V供电没送到,飞线后故障排除,进系统测试,半小时后白屏,外接正常.
3)  空板测试,发现白屏时,屏供电消失,跑线路发现R31一端发黑,用铜线补好后,更换R31后使用正常。

网友:
修进水机子就是个细心!

网友:
进水机有时也很难修,很多也是小电容电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