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本不触发一例。

楼主(2010-08-10):
客户拿来机器,不触发。上可调电源,待机0V.拆机,直接查3V,5V,测量无电压。(这时候走了弯路,去测MAX8734AON3,ON5开启信号为0V,认为无开启信号,检查了一天的时间,还到论坛上面发贴求助,现在想想,真是对不起各位了)。测量,v+为0V,查V+的主供电, VIN1999

测量板上面PL6电感到PR80电阻不通,直接飞线。插上可调电源,待机扔为0V.难道触发后才生成待机电压?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装上屏,插上两根内存,按开机钮,能触发,但电流到1.00停住不动了。
头又大了,出去吃饭,回来后想了一下,可能是内存的原因,只插一根内存,点亮,但屏发蓝,屏也有问题,检查屏线,原来插松了。
此机用了两天的时间,总结下来:
1、检查的不够仔细,思路不明确,走了弯路。
2、装机时不仔细。

看来修机器,仔细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以后自己一定注意,也希望论坛里面的朋友以我为戒。

网友:
经验 看来以后也得先查主供电

网友:
这个触发问题还是比较好修的,看来查芯片工作条件先后顺序还是比较重要的

网友:
V+你都不查  你高手哦

网友:
无论什么芯片,如果要正常工作,肯定是要有供电的VCC,有的芯片内部分产生线性电压VL或是LDO以供芯片其它功能模块使用,要有开启信号如SS,SHDN#,正常工作以后,芯片的基准电压REF。如果这些都正常了,再去查别的。

网友:
同意楼主的仔细二字,在我们这行里,有很多本子就是靠这两个修好的。
马虎不得啊。心平气合,面对一切都会得心应手许多

网友:
触发后才生成待机电压?那真是省电机器了。

网友:
看了楼主的帖子,这种触发后19才下到MAX8734A的,在没触发前V+为0V,这样的机子是谁来管理触发后把19V供给MAX8734A呢? 请求高手指点!

网友:
LZ看到自己的失误也是一种进步。要加油

网友:
前天接到一个ACER 4520的机器,不触发,送到市里的店修,说主板坏,我刚刚拿回来,也准备自己在看看。多修一台机器就能多攒一份经验。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没有触发时,V+时有19V的电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严重同意!!!还想请问:SHDN#信号是连续的么?

网友:
唉,开关键上是要有电压的,如果没有肯定不行,别一天到晚3 5V的。看不到待机是一回事。

网友:
维修一定要仔细,并且要有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