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求救

楼主(2010-08-10):
开机掉电      机器能亮 不加COMS电池可以进系统      加上COMS 电池屏幕一显示就掉电     掉电过后待机0.04   不触发

网友:
COMS电路的元件一个一个更换

网友:
顺着元件一个一个找可能有短路吧!在cmos供电方面

网友:
修个什么,直接丢客服去,这个板子可以质保。。

网友:
修过这个问题,我的换南桥好的,要看具体情况吧

网友:
查下RTC电路吧

网友:
gji ibj pui9wpk w

网友:
现在的V3000问题还真多了,我手中有两块板子,一块是开机显卡报警,要拔CMOS电池就可以正常开机,进系统一切正常,另一块是不开机,拔了CMOS电池开机也一切正常,望有遇到过的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