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自学建议

楼主(2010-08-10):
看了基地里zflzxx “刚开始修主板,你的疑惑是什么?”的帖子.大多数新手都是不知道如何下手.在这把自己学习的经验总结下希望对新手们
有帮助.
(一)基础知识.工具和主板架构
1.最基本得知道八大原件的功能(原理太复杂对于维修人员来说可以不用学习.当然知道就更好了).好坏判断.代换原则
2.工具的使用:万用表(最基本的).风枪(什么时候用风枪什么时候不能用风枪.怎么用合理).烙铁(焊功是很重要的.其它的再好焊功不行
的话一切都是白费).BGA(对于维修笔记本来说尤为重要.笔记本的好多芯片都是BGA的).示波器(对于数字电路来说会用示波器的话更好)检
测卡.打阻卡(我想这东西没人会认为没用吧)
3.主板上芯片的功能和识别:
得知道主板上常用芯片标识一般是什么.电路图中用什么名称表示.比如:南桥在电路图中常用SB表示.功能:管理串口.并口.USB.硬盘等低速设
备.常用品牌:Intel.VIA.ALI.SIS 封装形式:BGA   系统时钟芯片:作用:将14.318MHz的基准时钟频率升降频后送给各芯片使用   常用芯片
标识有:ICS***  CY****  UA***  封装形式:双列封装  常在14.318晶震边上   等等..这样才能在出现故障时知道从哪里入手.如BGA封装的
南桥不能直接测量判断其好坏.知道USB归它管那么就可以从USB口大致判断南桥的好坏.其它的也一样.什么芯片干什么都不知道如何入手呢?
二.硬启动(供电.时钟.复位)
1.供电部分

A.明白元器件在不同状态下供电为多少V.如南桥在待机和开机状态的供电.只有这样在出现不能开机的时候才能知道是待机电路的问题呢还是开
机电路的问题.
B.各元器件正常工作的电压.如USB.硬盘.光驱为5V.内存供电(SD为3.3V DDR1为2.5V  DD2为1.8V DD3为1.5V  DDR内存上拉供电是主供电的一
半)只有明白这些才能判断供电是否正常
C.供电电路中芯片的作用和工作条件及工作顺序.拿CPU供电电路来说.芯片要正常工作要满足主供电(V+).辅助供电(VCC.VDD.BST等).基准电
压(REF).开启信号(SHDN.ON.EN).VID0-VID4的状态(控制输出电压的高低.CPU内部已经接好)PG信号.只有知道它们之间的关系.主供电和
辅助供电有了才会产生基准电压.无基准电压那就是芯片本身有问题.先有1才能有2.出现故障时才知道怎么检测.有维修的思路.弄明白一种芯片
就可以举一反三.如笔记本中的3.3/5V产生电路.2.5/1.8V产生电路.ATX电源中类似TL494芯片.开关型电源适配.LCD显示器中电源高压一体板上
的电源管理芯片都大同小异.无非就是受控方式的不同。
D.供电电路中的其他元件的作用.那就是看你基础知识掌握的如何了.什么道沟的场管是高电平导通还是低电平导通.电容在不同地方是升压还是
滤波.知道电感是电压测试点....
E.电路的检修和分析。到了这一步那么就要求会跑电路了.不是修什么机器都有图纸.没图纸还不修了?供电电路中基本都一样.不同之处就是开
启信号的不同.这时就要求通过跑电路找到开启信号由什么元件发出.上级供电从哪里输出.
产生的电压都供给后级那些设备.芯片各引脚都接了什么元件.是电阻呢还是二极管.平时多看图纸了解开启信号受控的几种方式.分析电路的工
作流程.不同供电电路的不同之处.最后结合实物善于总结.比如供电线一般都相对要粗点.芯片主供引脚一般都有一个限流电阻.采样电阻阻值都
非常小而且颜色和普通电阻不一样.电感都在高低管直接.往回跑就能找到高低管.......
2.时钟
A.明白时钟的作用.产生时钟信号的元件.常见时钟的频率.
B.不同时钟芯片的不同之处.比如:用28脚的时钟芯片时.那么主板上会有两个时钟芯片.一个为内存时钟芯片.一个为系统时钟芯片。用48脚时
钟芯片时,主板上只有一个时钟芯片,内存时钟由系统时钟芯片提供时钟信号。用58脚时钟芯片时,主板只有一个时钟芯片,内存时钟由SB(
南桥)提供,一般都这样,也有不一样的。
C.时钟电路的检修。会用万用表判断晶振的好坏.时钟电路的好坏.在总线电路中这些都是必须会的
D.时钟信号的测试点.有打阻卡就方便了.不多说了。
3.复位
A.掌握不同元件的复位方式。是自身接地复位还是信号控制三极管导通接地复位.
B.芯片组的复位顺序
到这硬启动就完成了.完成供电.时钟.复位这三个条件的过程称为硬启动.到这就要求最少掌握一种型号的上电时序图.基地就有下载推荐看看.
搞不懂它们的先后顺序.从何入手?
三.软启动
硬启动完成后,CPU发出寻址指令,提取BIOS内部寻址程序并运行此程序开始自检的过程称为软启动
1.要弄明白软启动那么就要先知道什么是总线电路(严格意义上来说总线电路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电路.是CPU.SB.NB.BIOS.I/O之间的连线.).
总线电路的作用.由哪些元件组成.各元件的好坏判断
2.总线电路出现故障后的故障现象如检测卡是供电.时钟.复位灯都正常但不跑码.那么十有八九是总线电路的问题了.只有明白总线电路那么才
能按步骤检修
3掌握自检过程的顺序.先从CPU开始经过NQ......等等最后到硬盘.硬盘有系统程序的话就启动系统,把控制权交给操作系统.BIOS停止工作.
四.端口电路
1.外部端口(串口.并口.USB.LAN.VGA)
对于端口电路来说,掌握它们的供电.数据处理.接口针脚定义.如USB.供电脚的位置以及供电为多少V.电压哪来的.数据到什么地方去了.通过
测数据脚的对地阻值可以大致判断什么元件的好坏.串口电路由什么芯片控制等等..端口电路还有很多.但之前的知识掌握了看看电路图就容易
理解多了.
2.内部端口(PCI接口.内存电路.硬盘接口.VGA接口)
掌握各内部接口的针脚定义.供电电压.控制芯片.相关联元件等.比如主板识别不到内存,就得查供电.时钟.总线.不知道供电为多少V.第几脚是
供电.上拉电压.上拉排阻.时钟从哪里来的.通过总线连接到哪里去了.内存槽不会更换.加焊.这些都不明白就没有维修的思路
到这里主板三大电路(供电.端口.总线)就完成了.如果以上的理论都学完了.时序图还搞不明白那么说明还是没学明白.在半懂不懂之间..O(∩
_∩)O~.靠以后慢慢积累经验了.有人说不懂理论也可以修.的确也能修.但那是靠自己长期积累和吸取别人的经验.得有时间啊.没个三年五载我
看够呛.来论坛的兄弟我想大部分年纪也20以上了吧.还有几个20啊?现在在赚钱的同时有大量的设备实践学习下理论提高下何乐不为呢?
  洋洋洒洒.东一锄西一拔得写了一篇太多得也说不完.大概的写下只是自己学习的经验,不一定适合所有人只是给大家一个参考的建议.自学的方向.不苟同的前辈们还请见
谅.在此还是建议有兴趣的兄弟们花点小钱到基地系统的学习下,毕竟有老师教的情况下不论质量和速度都不是自学可比的.大家感觉有枪手的
嫌疑?基地那需要我这样的枪手吗?...呵呵...总之一句话:兴趣是最大的学习动力。

网友(2012-04-08):
基础内容

网友(2010-08-10):
作为初学者,你的文章写的太好了。对于我们这些菜鸟来说读你的文章比较容易看懂而且也写的很全面。希望各位老鸟们多发点这样的贴子。

网友:
知识掌握得很全面,阐述很具体!短小精悍!

网友:
对新手很有帮助,收藏。楼主有心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点用就好....

网友:
新手都没有分怎么下载呢...?

网友:
第二次留下脚印,渴望成长,。。。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些力所能及的问题.分部就慢慢有了么?

网友:
太好了,谢谢。。俺正要学习呢。。

网友:
善于总结经验················不错····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写的不错,支持楼主发贴分享

网友:
楼主给了我们新手一个成长的方向,
给我们列出了一个学习内容的清单。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可以说是一个清单,有方向性的学习比较好

网友:
楼主总结的好,看得明白.

网友:
作为一名新手看过楼主的,感觉有点思路了,,对我们学习维修的动力是有激励作用的,,谢谢楼主,,

网友:
下载看了,对新手确实有些帮助

网友:
作为爱好者,勤学应该有所收获

网友:
恩  楼主写的十分清楚呀 可是小弟是新手 附件打不开 看不到  不能下载。。。继续支持

网友:
收下了,谢谢楼主,我也是新手,才上线三次(新手要下载,可以把论坛任务做二个,就可以下载了 )

网友(2010-11-03):
非常有用学习一下。

网友:
通过楼主的贴子学习了不少东西,谢谢了。

网友:
这个原创的值得下载。

网友(2011-03-04):
很好的贴子,有着清晰的维修条理及顺序,肯定能成为维修高手

网友:
回复 网友D:

感谢大家,多发这样好贴,让我们新手好好学习,真是太有用了。

网友:
对于我们初学都来说真是太好了,支持楼主谢谢

网友:
学习了,对新手很有帮助

网友:
对于我这种新手来说太有用了

网友:
这是电脑维修的《葵花宝典》啊,我把它定义为我的学习计划,师兄说的每一样我都要弄明白了再进行下一个研究,多谢啊,狂顶一个你

网友:
谢谢你的总结经验

网友:
葵花宝典?欲练此功.必先自宫.

网友:
想下载,下不了

网友E:
怎么下载不了???   烦楼主重新传一下咯。

网友:
对新手很有帮助,收藏。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怎么下载不了???   烦楼主重新传一下咯。

论坛附近服务器有问题,过几天就能下了·

网友:
对初学者很有帮助
受教了

网友:
阅读完文章觉得对电脑的原理又深了一分!

网友:
太有用了,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