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见过CPU挑主板

楼主(2010-08-10):
我在淘宝买了一个5电容的E 5200,想超频试试,在升技965主板上300外频都上不到,换到技嘉965主板上居然点不亮,我还以为主板挂了,换回E 5300正常,我清空BIOS都不行,测试卡跑00,有谁知道什么原因,我在945G的主板上试过都能用,唯独在技嘉965板上点不亮,我技嘉的主板原来上的2电容的E 5200卖了,换了E 5300能超266外频再高没试过。

网友:
刷BIOS吧,估计认不到核心,或者查看U座针脚..

网友:
这就叫CPU挑板王?

楼主玩笑开大了吧

网友:
之前上2电容的E 5200,现在上的是E 5300,换成5电容的 E5200点不亮,CPU座的针没问题,5电容的 E5200 CPU在其它主板上能正常使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刷BIOS试试   还有就是CPU座有空焊的话有些U上上去也是不认的

网友:
5电容的5200和普通5200的CPU微码不同
请楼主“带好手套口罩做好消毒,准备进行BIOS移植手术”

网友:
BIOS已经是最新的了,我现在用的是E 5300,技嘉官网说支持M0核心的 E 5200,但是我上的是M0核心的E 5200 CPU却点不亮,CPU座的针没问题,反面有针的座应该不会虚焊。

网友:
奇怪的问题

网友:
BIOS CPU微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