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宏基的笔记本开触发后要过很长时间才能开机

楼主(2010-08-10):
手上一台宏基的本本。按下开机按键后没任何反应。过个5 或10分钟后才会自己开机点亮。这个是什么问题啊。南桥虚焊了吗

网友:
看看晶振和电容

网友:
是开机上电要这么久还是灯管亮要这么久

网友:
  南桥的晶振和谐振电容

网友:
加焊南桥哦

网友:
你首先确认一下是按键后电源指示灯一下正常,还是屏幕一下不亮,分两情情况,一种芯片虚焊,一种是灯管老化.

网友:
按开机键无反应,指示灯都没亮。应该不是屏的问题, 我觉得也是南桥的晶振 或者谐振电容有问题。

网友:
这迟延的也太厉害了吧,是不是开机芯片的问题呀

网友:
恩应该是南桥晶振或者是谐振电容的问题

网友:
前两天修过一台式机,复位灯亮好几分钟或表笔碰晶振才亮机。加焊南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