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1用一久就无法识别USB,声音也变了

楼主(2010-08-10):
开机用一会儿就感觉到听歌这些的声音节奏突然快了,USB这些也不能识别了,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请大家帮我分析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
USB不是别的时候打下阻值,有可能是桥坏了

网友:
换桥吧 USB不能用

网友:
这样应该是南桥坏的多吧

网友:
先排除软件问题,看看系统有没有问题

网友:
先软后硬,实在不行先加焊下南桥看看,没 必要 换

网友:
F41左边的USB和耳机插口是一个单独的小板,那小板出问题的不少。只要别的USB能用,内置喇叭能响,南桥坏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凝海师傅说的很对啊,不一定是南桥的,先把能试的都试完。
系统也是有可能的,不行在拆开量吧

网友:
不过话又说回来,USB不能用,99%是南桥了

网友:
把小板的排线重插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