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3270 换显卡艰难历程

楼主(2010-08-10):
前两天接修一台 acer 3270 显卡通病,和客户谈好价钱,将机器留下,换显卡艰难历程就此开使,   我用的是土炮, 但做笔记本显卡成功率还是蛮高的95%,曾经换一台 dell d630 显卡不小心碰到显存,连续换2块显卡都不显,最后做过显存成功修复。  这台3270是四周打红胶的,先小心将红胶剥离,取下显卡,还好没有掉点,在拖锡过程中掉了两个点,查图纸为空点,装上110mt开机测试,跑电流正常 屏幕不亮,以为没焊好加焊后仍然不行,拆掉芯片换过一块(在拖焊过程中又掉俩空点),故障依然,加焊显存后故障依旧。
这时静下心来 外接显示器测试 屏幕不显   测LCD_ON  未开启,怀疑显卡未工作,这时测电压正常,拆掉一台同样故障3270  对比发现显卡晶振谐振电容掉了一只,与晶振连接的焊点也剥落,飞线连接好,开机测试,LCD_ON 信号开启,屏亮了但满屏花屏,外接显示器有信号但无字符显示,考虑到中间加焊过显存,于是将四片显存拆下值球装上,开机正常显示。此机修复完毕。
此机修复后的心得, 不要轻易怀疑 自己的焊接技术, 碰到换显卡不显后 不要乱焊一通,先做好测试,一般显卡通病的机器,外接显示是有信号,LCD_ON 信号是开启的,如外接显示无信号,LCD_ON 信号未开启,这时先重点测试显卡的工作条件 电压  时钟,再看看是否掉件。  此机掉件可能是去红胶时不小心碰掉的。  拖焊掉点也是正常现象,只要是不使劲扯,一般掉的都是空点。

回3楼  LCD_ON  是在开机跑完电流后测的,  在图纸上可以找到,  测屏线上的 lcd_vcc(屏供电电压)就可以(有3.3v电压  lcd_on就是开启的)。

网友:
楼主好技术
弱弱的问一下:您说的LCD_ON,是在什么条件下,测的哪个元件的哪个脚?几伏开启?

网友:
拖焊掉点也是正常现象

网友:
最怕做灌红胶的桥了,很容易掉点。。。

网友:
灌胶的真的不好弄

网友:
灌个P的红胶。。。只是四周有红胶而已。。。

网友:
这种桥是很好做的,设备因素占了很大啊。
用好的BGA也不是白用的。还有就是处理芯片的过程也是很重要的,
心平气合,仔仔细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写明了是四周打红胶,你自己看帖不仔细。

网友:
呵呵,修笔记本没有图纸是最难修的,,LZ说的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别激动。。。我说的是4、5楼的哥们,还有个易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