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重启

楼主(2010-08-10):
诊断卡走C1,C3,05,0b,41后自动重启,连续重启。小弟新鸟,请大侠指点谢谢!

网友:
主板是富士康的,上面有3个电解电容鼓包我也换了,帮障已旧,请各位不吝赐教,多谢!

网友:
该故障一般是BIOS坏了,楼主故障解决后给分享一下。

网友:
查过内存了没有?

网友:
BIOS 和内存这两个最可能引起这种故障 先排除

网友(2010-10-07):
我刷BIOS后故障排除,多谢楼上指点

网友:
我也想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学习是快乐的!支持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