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至一專業雜誌的一篇關於flash故障的相關判斷

楼主(2010-08-11):
EEPROM损坏导致的故障现象:
(1)        加电按下开关键不开机。
(2)        加电开机不接信号线都是黑屏,指示灯正常。
(3)        加电开机但在某一分辨率下图像异常。
(4)        加电开机有logo显示,接信号黑屏。
(5)        加电开机不接信号线时不出现logo,不停地按红绿蓝变化,没有图像,接讯号正常。
(6)        同上(5)只是接入信号时没有变化,仍然是红绿蓝变化,没有图像,只是灯也没有变化。
(7)        加电开机有图像,接信号有桌面,但图像偏色。
(8)        接双接口的显示器,vga接口正常,但dvi接口异常。
(9)        接双接口的显示器,dvi正常,但vga接口接入信号无反应。
(10)        加电开机不接信号时有未接信号线的提示,接入信号后提示未检测到RGB信号,没有正常图像。
(11)        Vga信号接入正常但dvi接入没有反应。
上述故障原因虽然都是eeprom芯片中的数据损坏,但维修时有的不需要
拆机,有的需要拆机清空,有的自身损坏需要换新

网友:
难得有人总结一般都是自己判断差不多了就刷个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