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密码破解不了

楼主(2010-08-11):
    今天客户送来一台华硕笔记本 型号为F8S, 开机需要按F1,但是按完之后需要输入密码, 提示 Enter password:   .进BIOS也是一样,都需要密码. 必须拆机刷BIOS么?   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先把COMS放电,不行就刷BIOS看看

网友:
恩,是的,华硕机器都是刷BIOS

网友:
刷BIOS...放电不行的//

网友:
换码片试试

网友:
故障已解决,,  刷BIOS OK。。

网友(2010-09-10):
我前天修一台Z99D,也有BIOS密码,把主板找遍了也没找到BIOS,只找到了一个24C的。

网友:
华硕的都是刷BIOS

网友:
密码不是 有单独 芯片的 吗?

网友:
也要看什么型号嘛,现在的华硕也有专门的码片存密码的

网友:
这个贴子发出来了。有密码表了。。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49483-1-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