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I845GV修复过程

楼主(2010-08-11):
昨天收到一块8I845GV的主板,问题为一点即灭,灭了还可以点,多点几次就可以点亮跑码,但是一跑过2B 33后,就开始滴滴报警。当时就想一点即灭跟南桥和IO有关系。滴滴报警应该是BIOS设置不对或BIOS有问题,或主板别的问题了。当时什么也不想,从先简后难开始,换IO。换后还是一点即灭,多点可以点亮,有时一点即亮,还是滴滴报警。当时也没想别的,接着直接刷BIOS。由于这款板子是技加代工的浪潮品牌机板子。BIOS不好找,直好从论坛下了TCL的用上,刷好后,开机还是一样,要多点几次,过了2B 33后报警,即然BIOS没有问题,那只有BIOS设置不对了。再点,不管时间,按DEL进BIOS,选择初始化项。再把一些应该关的关了。保存退出,重起,不报警了,看来还是BIOS设置的问题不是BIOS有问题啊。但是要多点几次开机还是没有解决啊。。心想不管了,直接接硬盘,进系统看看。关机后发现检测不到硬盘。晕,还有问题。拿到硬盘开机,测硬盘复位脚没电压,跑线路跑到门电路旁的电阻旁,测一边有5V,一边无电压,百分百不对啊。当时就想飞线,不换了。当准备飞线时,多看了一眼检测卡,发现复位在亮,我的检测卡的复位本身的复位灯是有问题的,有复位时也亮,但是这次亮的很明,上面的码也跑到了7F,也可以正常开机。心想,这个复位灯亮的太明是不对的。于是再关机,测PCIA15脚电压,0.22V,不对啊。心想终于找到问题了,原来是复位信号丢失造成要多次触发开机,跟找不到硬盘。于是跑线路到门电路,硬盘的复位也是这个门电路发出的。也不测它的逻辑关系。直接开机用手摸,感觉温度有点高。心里没多想,直接把它换了。这次开机触发很顺利,复位灯也不是很亮了。关机,接硬盘,发现硬盘了。可以正常进系统。一个小问题,就是因为思路不够细,绕了这么多的弯子啊。。。

网友:
呵呵,原来就是一个复位电路坏了,才导致这故障的,好在细心啊,才找到问题元件!

网友:
GA-8I845GV
批量换北桥供电管Q27后OK

网友:
修板子还是要细心啊..不然走很多弯路.学习了..

网友:
看来修主板重视思路啊,不然的话小问题会修成大问题的啊。还是那句名言:没有困难制造困难也要上啊

网友:
没有思路的时候不如上个厕所再好好想想,细心最重要。

网友:
思路很重要啊,我就是没有思路。可能是半路出家的原因吧。一块板得弄好长好长时间。

网友:
是呀,LZ跑线路PCI15脚,怎么看的,我找线都找不到是那条。

网友:
换IO还是先简啊??? GA的IO不好找  555555

网友:
如果是我,就找不到北了

网友:
觉得没有按照思路跑线维修 你最后能修好 感觉全是靠撞的

网友:
修主板,技术知识比较重要,一般看得见的问题容易解决,就是看不到,摸不着的故障,就是技术和经验了!

网友:
还是有技术不怕修坏。     我遇到过多为U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