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PU-VCORE供电电路问题?

楼主(2010-08-11):
请问:在CPU供电电路中,把上、下管全部拿掉,上电用示波器能量到上、下管G极的波形吗?

网友:
不能。产生不了PWM

网友:
这样的话,反馈回路已经断了。就会保护,不输出。

网友:
回复 网友A:
测不到  反馈电路不正常  芯片会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