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存代换

楼主(2010-08-11):
请问各位K4D551638F-TC50这颗显存能代换K4D261638E-TC40吗?这都是三星的显存

网友:
容量不一样。前者是256Mbit的,后者是128Mbit的。
大的也许能代替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哈哈,高手!
本来想用那个256Mbit的代替的,但这张显卡被我修好了,我又找了片显卡上面有K4D261638F-TC40的显存的,不知这个能代换不?
就是不知道如何读懂这个型号的意义!

网友:
1.K表示内存

2.内存类别 4表示DRAM

3.内存子类别
D表示DDR
N表示DDR2
J表示DDR3

4-5.代表容量
28表示128Mb
56表示256Mb
51表示512Mb
1G表示1Gb
2G表示2Gb

6-7.表示位宽
04表示X4
32表示X32
06表示X4 Stack
07表示X8 Stack
16表示X16

8.表示BANK数量
3表示4BANK
4表示8BANK

9.表示接口类型与电压
8表示接口类型为SSTL_2 工作电压2.5V
Q表示接口类型SSTL 工作电压1.8V
---线后面代表频率TC40就是我们常说的4纳秒显存,数字越小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