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联想F40A键盘,触摸板不能用。

楼主(2010-08-11):
联想F40A键盘,触摸板不能用。但有时候开机的时候可以用一下,但一会儿就用不了了。我换过键盘不管用。又换了IO也不管用。后来我量了键盘KSI[0..7]上都有3。3V。而且我还试了一下,按键盘的。CAPS LOCK 和 SHIFT 时,量KSO[0..16]上有两个脚上也有电压变化的,不知这种机是不是有通病呀?求各位高手帮帮忙呀!

网友:
南桥坏了得换南桥

网友:
加焊或重植南桥看一下,我这里有一台HP也是类似故障,正打算动南桥

网友:
触摸板  IO   都换过了  那就只能是南桥的故障率高了

网友:
换了南桥搞定了。